请教各位大佬如何提高齿轮耐腐蚀性

楼主(2023-06-18):
有一齿轮,使用环境容易生锈,齿轮精度不高,准备采用线切割直接割成,采用不锈钢又不耐磨,强度差,请教各位大佬,还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吗

网友:
经常喷点油可以不

网友:
尼龙,耐磨,不生锈,要想再耐用用PEEK,哪玩意耐高温,耐磨,不粘东西,耐高温,可以在300度长期工作,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转速肯定比较低,转速低就用油脂润滑,使劲往上堆黄油就是了。

网友:
与载荷有关,载荷小可以用塑料或者高分子。载荷大可以外表面对镍或者镀铬,或者用防腐漆。

网友:
个人觉得 直接线切割不处理 耐腐蚀要求那还是建议304甚至316 单芯不锈钢不耐磨 那么其他非金属可能也不行 有些机械上用到锡磷青铜材料 不过价格不低
实在不行 安装位置好操作就上黄油吧

网友:
工况不明确,你请教,别人给你的意见没啥意义。

网友(2023-10-12):
氮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