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如何选择

楼主(2023-06-18):
要求速度最快可以达到35米/分钟,滚筒重80KG吧,主机每分钟1500转,其他参数都在图片里,那么现在我要选择主机功率多大合适,要怎么算的呢?有公式最好,我主要想知道是怎样算出来的!谢谢各位大佬了!工况大概就是在滚筒面上过一块木板吧,上面两个滚筒是压着他的,木工机械的,覆膜用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图,红线是链条。

网友:
这个速度不适合链轮(润滑不好处理),建议使用三角带轮(可以绥冲与防卡死)

网友:
        负载折算到电机轴上,转矩*转速就是功率

网友A: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以下是我按自己的想法做的,有问题望指正:
已和:滚筒总重:80KG X2=160KG   木板重:20KG  负载总重:180KG
速度35m/min
滚筒D=320mm
电机转速1500r/min
根据速度求减速比:V=3.14xDxn   求出需要转速:n=34.8r/min     减速比:1500/34.8=43.1   选个合适的减速比
功率P=FxVxK/效率=0.1x180x10x35x2/60/0.75=280W    选大一级别:0.55W
摩擦系数我用的 0.1

网友(点评):
重力和水平速度夹角90度,这样算不对吧?

网友(点评):
看漏了,还能有个摩擦系数。

网友:
0.55KW

网友B:
你们公司用量大不?现在都不需要自己去设计(当然你想复核下也行),直接找厂家,你提要求和使用情况,他们能服务到位的,直接帮你算好,选好电机和减速器。

网友(点评):
而且用量大的话,样机可以免费试用,有问题包换,服务很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用量大不?现在都不需要自己去设计(当然你想复核下也行),直接找厂家,你提要求和使用情况,他们 ...

可我想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以下是我按自己的想法做的,有问题望指正:
已和:滚筒总重:80KG X2=160KG   木板重: ...

K是指什么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一般链条线速度小于12m/s,验算此工况下线速度为35/60=0.58m/s<12m/s。
计算:问题:(不知道滚筒是否包胶,是否有过盈/过压需求,现在是按照,0间隙,80kg滚筒质量计算的)
负载mg=(80*2+20)*9.8,
T(压板)=(mg+2m滚筒g)u*r=(160+160(2个滚筒的自重负载,简单按负载加上去了)+20)*9.8*160/1000*0.1(摩擦系数)=53.3N.m
速度校验
V=2Πnr   V=2*3.14*1500*160/1000=1507.2M/min
I=n1/n2=1507.2/35=43,按减速比40计算(三相电机一般都有调速器)

转动惯量:
电机转动惯量:0.000128 kgm2(三菱伺服电机某一型号)
减速机转动惯量:0.0017 kgm2(精锐APEX某一型号)
J(压板)=mr2=180*0.16*0.16=4.608kgm2
J(滚筒)=1/2mr2=1/2*80*0.16*0.16=1.024 kgm2
J=(J(压板)+2J(滚筒))/ I 2=(4.608+2*1.024)/1600=0.00416 kgm2
启动转矩
M=Jβ=J*2n/π/t=0.00416*2*1500/3.14/0.1/=39.7N.M
链传动传递效率一般为95%以上,减速机为90%以上,涉及涨紧,传递效率90%,整体传动效率估算:77%,按75%计算。
P=nT/9550=1500/40*(53.3+39.7)/9550/0.75=0.487kw
按安全系数2倍计算,0.97kw。
初选1kw电机。

网友(点评):
看过去 高考数学肯定不会差,思路清晰,我是看也看不懂的

网友(点评):
木板惯量 按道理是(长*长+宽*宽)*m/12 吧

网友(点评):
启动转矩M=Jβ=J*2n/π/t,β是什么得来的;P=nT/9550=1500/40*(53.3+39.7)/9550/0.75=0.487kw,n为什么是1500/40而不是1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以下是我按自己的想法做的,有问题望指正:
已和:滚筒总重:80KG X2=160KG   木板重: ...

你这转动惯量没算。
滚筒自身也有负载,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转动惯量没算。
滚筒自身也有负载,没算。

那你说说具体怎么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说说具体怎么算啊

你看我回帖,我写了

网友: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但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

我想问下转矩 M=Jβ 这里单位是不有点问题 还需要除个60

网友:
1600是怎么得来的

1600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1600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网友(点评):
1600 是惯量的平方 算出40倍的减速比 惯量比就是变成减速比的平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

这个重复计算了 ,核算最大负载扭矩就行,惯量自己去匹配扭矩对应电机参数就行,每个电机厂商都有惯量合适的比例,有些是不超过电机的5倍,有些是10倍,不用在去核算惯量的扭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

1.图中有4个滚筒,上下各2个。每个滚筒各自绕着自身的回转轴线旋转,滚筒惯量应乘以4。
2.压板的质量20kg,不应加上滚筒质量。

总惯量应是:(20*0.16*0.16+1.024*4)/(40*40)=0.00288Kg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

这个扭矩为什么加上下面滚筒的重量
T(压板)=(mg+2m滚筒g)u*r=(160+160(2个滚筒的自重负载,简单按负载加上去了)+20)*9.8*160/1000*0.1(摩擦系数)=53.3N.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回帖,我写了

怎么感觉这个里面的负载只有转动惯量和摩擦阻力啊,轮子和木板自重应该会有支撑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1)线速度V=35m/min,2)电机转速1500r/min,3)滚筒直径320mm,4)滚筒自重80kg,6)工件20kg。 ...

M=Jβ=J*2n/π/t=0.00416*2*1500/3.14/0.1/=39.7N.M,里面β是什么得来的; P=nT/9550,n为什么是1500/40,哪位大侠能帮忙详细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