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OOLBOX出问题了

楼主(2023-06-19):
老师们,我的toolbox出现了这么个问题,怎么办啊。我用的是2019版本,最近刚重装,但用的是以前用过的安装软件。

网友:
虽然出错,但不影响使用与功能,直接无视即可。
有强迫症的话,重装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我都是用别的插件,自带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