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计算求解

楼主(2023-06-19):
图片计算表格是我在网上找的,不是很懂,表中联轴器/丝杆输入轮的惯量数据怎么来的,电机功率还不知道呢,怎么知道联轴器型号呢

网友A:
1.伺服电机选型选的不是功率,选的是电机的扭矩和转动惯量;
2.联轴器、丝杆的转动惯量有公式,可以查公式计算,比如实心圆柱形J=1/2MR^2;或者你用SW软件来查看,不过要设置好材料等参数。
3.这个计算表格的计算思路是:算出所有负债的转动惯量,根据扭矩公式:扭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来计算出扭矩。再根据惯量匹配来算出电机需要多少的转子惯量,根据这两个参数:扭矩+转子惯量,就能选出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电机选型选的不是功率,选的是电机的扭矩和转动惯量;
2.联轴器、丝杆的转动惯量有公式,可以查公式 ...

谢谢,请问联轴器的型号如何定,我应该用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联轴器的型号如何定,我应该用多大的合适呢

联轴器选多大,要根据你电机输出轴径和扭矩来确定,你可以先计算没有联轴器时候的电机参数(扭矩和转动惯量),得出结果后再加上联轴器再校验一下电机是否匹配,一般不大的联轴器的转动惯量不大。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联轴器的型号如何定,我应该用多大的合适呢

你先算负载的扭矩,一般联轴器都有扭矩指标,如果选的联轴器没转动惯量,直接弄个圆柱算。
回去在验算下就知道合不合适了。

网友:
文件分享一下呢。

楼主:
|swh481320发表于 06-21 14:23文件分享一下呢。
非标机械设计最强自动计算.V20SP1(机械工程师整合修订版).xlsx
https://www.aliyundrive.com/s/xnMTU2ZBHMB
点击链接保存,或者复制本段内容,打开「阿里云盘」APP ,无需下载极速在线查看,视频原画倍速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