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标注的含义

楼主(2023-06-19):
我不是学机械的,但是因工作需要开始学习机械安装方面的知识,刚看到一个机械图纸里的标注不清楚什么意思,特来想各位师傅们求教。

网友:
这个是形位公差里面的平行度公差。
真的需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建议找本《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来看一下吧

网友:
........你想学的话,不能先看看  机械制图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工艺等 这些入门书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平行度,你要找到A和B的基准在哪,这个面要和AB两个基准面平行,误差不能超过0.2

楼主:
谢谢指教,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确实是没学过机械,我是得找本书看看了。
另外还得请教下,它这个平行度是指上面的 A 和下面的 A,上面的 B 和下面的 B,是吗?如果是的话,它这个平行度怎么测量呢?A 和 A 还好一点,上下都水平,再用经纬仪测量一下侧面应该就平行了,可是 B 和 B 怎么测量平行度呢?用精密水平尺吗?还有就是平行度的单位是什么?0.2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看是直线的平行度,我来个图片,解释就靠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越来越多的非机跑起来搞机,可见这行业入门之低,活该低工资。

网友:
一般图纸会标注基准面。你发的图只有一部分没有标注出来,在完整的图纸里找找2个AB基准。标注的平面必须位于距离公差为0.2mm,且平行于基准线的两平面之间。

网友B:
标了一般没啥用,起码我这个行业没啥用,标注重要的是什么,是测量,也就是说标注的尺寸是可测量的,像我们这个行业要求不高,形位公差一般不标,即使标了,车间也不看,因为没工艺,想咋弄咋弄,不行? 不行修呗,总有行的,而且修是有工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了一般没啥用,起码我这个行业没啥用,标注重要的是什么,是测量,也就是说标注的尺寸是可测量的,像我们 ...

以前我也不标,但是出了问题机加的不愿意修,因为图纸没标,钳工也不愿意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加工没加工好,所以设计者只能低声下气求人,所以我学乖了,现在我开始标了,车间看不看是他们的是,如果差一点能装,啥事没有,如果差太多,我直接甩回给机加

网友(点评):
哈哈 也许是公司文化不一样,我们机加工特别乐意修,为啥 因为修有工时,你说不是做不行么,怎么还有工时,那仅仅是个借口,开工时也不是我们技术给开,都是他们开,给技术干活 自己开工时,想多少就多少 乐意不乐意

网友:
所示平面与基准面B平行度在0.2以内, 所示线需要与基准面A平行度在0.2以内。  推荐看下“简明机械手册”   一本不错的德国简略的机械工具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多的非机跑起来搞机,可见这行业入门之低,活该低工资。

大锤80,小锤40,多好赚啊。

网友(点评):
所以活该干报废了出来当小老板自己单干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刚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平行度 B 的基准面是对面一根轴的断面,我又有点懵了,这个平行度应该怎么测量呢?使用什么测量工具呢?我这也是被领导赶鸭子上架啊,以后还得多多跟大家学习。

网友:
没事 慢慢来 也许很多画图的都不知道自己标的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公差合不合理 很多其实都需要慢慢积累经验

楼主:
这个平行度 B 应该怎么测量呢?使用什么测量工具呢?上面的贴子我发现图片没有贴上,重新发一遍,请各位指教。

网友(点评):
有个检测辅助工具叫0级平板(台),也有个工具叫方箱,也有个工具叫百分表。 假设一下,让基准B落在平台上面,侧面靠在方箱侧面上,检测面上一个百分表,轻轻一推待检测工件,百分表就会有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