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相位置固定?

楼主(2023-06-19):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Z相位置是固定的,一圈只有一个固定位,那如果电机输出轴和联轴器松了,再锁紧,电机输出轴相对联轴器的位置基本不会和原来一样,那执行机构的原点是不是和原来不一样了?整个执行机构是不是都又得重新校准点位?

网友:
是的,我现场就出现过。有一个轴联轴器没锁紧,转着就掉下来刮安装板了,坐标对不上。后来为了保险,把所有的轴联轴器都重新调了下,结果全跑偏了。

网友:
当然,这就相当于过冲打滑了一样。

网友:
电机选型一直搞不懂

网友:
你又不是装绝对值的编码器,一般都有传感器做原点,重新调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