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孔怎么做切除?

楼主(2023-06-19):
先说目的,做渲染,螺纹孔牙槽做出来;提示:螺纹线实体和圆柱曲面脱节,怎么回事?

网友A:
类型里面选????top

网友B:
螺旋线位置选外圈,而螺母尺寸却远远小于外圈,所以提示的没毛病啊。
这么明显的错误居然看不到,还出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位置选外圈,而螺母尺寸却远远小于外圈,所以提示的没毛病啊。
这么明显的错误居然看不到,还出来求 ...
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成功?

网友C:
内孔螺纹吗?内孔多大 螺纹多大 是不是特征和原来的实体没有切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螺纹吗?内孔多大 螺纹多大 是不是特征和原来的实体没有切上呢

内孔是我用异形孔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里面选????top

Die和top什么区别?目前已经解决,边线应该选择内孔的边,而不是外圆

网友(点评):
拉伸螺纹和剪切螺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