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如何加工

楼主(2023-06-19):
Dear: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如何加工,感谢

网友A:
加工环套花键上可以不

网友B:
不知道材质无法判断

网友C:
先把外圆车成,错开的槽可以采用有卧轴装夹的设备,转动角度,采用立轴加工,工艺不太高效

网友D:
没有尺寸,没有材质,没有精度要求,谁能知道怎么干?
如果不是必须整体加工,做成一片片叠片,中间用轴穿起来,键槽定位,应该是最经济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环套花键上可以不

Dear:这个一体件,材质食品级316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尺寸,没有材质,没有精度要求,谁能知道怎么干?
如果不是必须整体加工,做成一片片叠片,中间用轴穿 ...

Dear:
      这个材质为食品级316不锈钢,一体件。主要为打发奶制品,精度比较高,加工好还要与其他零件配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材质无法判断

Dear:

       材质为316不锈钢食品级,需求精度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外圆车成,错开的槽可以采用有卧轴装夹的设备,转动角度,采用立轴加工,工艺不太高效

Dear:        这款产品为食品级316不锈钢,目前的话只有交给有实力的模具厂去做,单价有点高,目前在验证阶段,加工的话还是一次成型比较好。感谢

网友:
金属的话 是不是切片焊接好呢 片内孔和轴上做好定位键槽

楼主(2023-08-06):
引用 网友A:
加工环套花键上可以不

Dear:
        加工环套花键应该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尺寸,没有材质,没有精度要求,谁能知道怎么干?
如果不是必须整体加工,做成一片片叠片,中间用轴穿 ...

Dear:
       食品级的,最好316级别的,实现一个物理的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Dear:
       食品级的,最好316级别的,实现一个物理的过程

模具实现,然后旋转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具实现,然后旋转铆合?

Dear:
        旋转铆合工艺不了解,感谢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旋转铆合工艺不了解,感谢支招

没尺寸,没法深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