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助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3-06-19):
大家好  ,
        我这有一个举升 上下架的机台 ,  网上找了一些方法,无法得到结果 ,  现 求伺服电机选型号方法 , 如图片  ,请详细说明选型数据  ,谢谢!

补充内容 (2023-6-19 19:23):
不好意思  请看下面 有补充说明图片

网友A:
你这个负载按20kg算(实际12kg);V=0.23m/s;加速时间0.1s,加速度2.3m/s;最大功率=ma+mg=246W;最大扭矩=(ma+mg)*r=9.1NM.选个400W的电机,加个减速机满足扭矩就可以,反正转速足够了。我这个没有算克服摩擦力做的功,至于摩擦力多大跟你结构有关系

网友B:
我们这种 设备  很少用伺服的   而且还是链条传动  也没那么精密。。。

普通电机不就行了 ....

楼主:
这是详细功能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负载按20kg算(实际12kg);V=0.23m/s;加速时间0.1s,加速度2.3m/s;最大功率=ma+mg=246W;最大扭矩= ...

不好意思  请看下面 有补充说明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种 设备  很少用伺服的   而且还是链条传动  也没那么精密。。。

普通电机不就行了 ....

不好意思  请看下面 有补充说明图片

网友(点评):
按你这么算 1012公斤的物体 配重1吨 是不是也是100W的电机能带动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这么算其实高考也能得分!

网友:
要停的准,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比值要选好

网友(点评):
那按我这种情况,请问比较理想的电机功率和惯量或者其他值应该是怎么样?

网友:
这个应该算出最大扭矩  T=F*R=7.88N.M
乘以安全系数1.5        7.88*1.5=11.8N.M 可以配减速机

网友:
伺服电机不能光看功率,扭矩更重要,要考虑升降物惯性矩。

网友:
伺服电机直接带链轮不好,容易损坏电机,加个联轴器、轴承座支撑是常用的方法,几年前面试过一个人问他电机怎么选,他说“往大里选”

网友:
从照片看,有些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点评):
请指教出来,谢谢。

网友:
200w配减速机,你看下厂家有没有推荐的比值。看见松下的是30以内,优先惯量匹配。功率次之。仅供参考,看你自己衡量。

网友:
你这配平了,可以按水平直线滑动算,做过面板升降,一样做配重,双丝杆+转向器+伺服,开始按垂直升降惯量算,功率很大,后来和做了十几套这种的相关人员讨论,按水平滑动计算,没问题,设备做完,调试也没问题,也验收了,算完后,实际负载率50%以下。

网友(2023-08-22):
你这加配重的怎么这么像我们做的升降,加配重的我们是按水平运动计算的。搞半天,我6月份就·····回复过了

升降

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