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齿轮如何判断是否为变位齿轮

楼主(2023-06-19):
测绘了一组直齿轮,Z1=24,Z2=24,齿形一样,压力角20,跨3齿公法线长度19.2,跨4齿公法线长26.6,算出模数2.5,测绘齿顶圆64.8,齿根圆54,没有中心距的前提下,可以判断是否为变位齿轮吗,如变位,变位系数多大

网友:
翻手册 有标准齿轮可查相关参数

变位齿轮都是成对

网友:
1组同样的齿轮怎么会变位呢?
如果有变位,就是同样24齿,分度圆直径也不一样。

网友:
针对实物齿轮测量反算变位系数,个人感觉基本就是不可能完成。根据设计手册确实可以推导出反算变位系数的公式,但实际操作时会发现,公法线测量的微小变化就会引用变位系数的大幅变化。因此考虑制造和测量的误差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反算出准确的变位系数。
建议实际操作时,更可行的方式是,测量中心距,根据中心距尺寸,为一对齿轮合理分配变位系数(原则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成对替换原齿轮的方案。

网友:
中心距:60       变位系数:0

网友:
无法确定。首先无法确认是不是标准模数,其次顶系数是1还是0.9?0.85?其次精度是几级?

网友(2023-09-05):
这个齿轮应当是没有变位的,测量的公法线因为齿轮磨损后有误差。m=2.5,Z=24,a=20°,X=0,ha*=1,c*=0.25,标准齿轮。计算公法线:k=3,wk=19.2912;k=4,wk=26.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