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提速,更换电机求助

楼主(2023-06-19):
传送带上 物品从A启动   行走一段距离,之后 到 B停下,用时20S,距离大概2500mm,  我现在想把时间缩短到10s,目前思路的话,是更换一个减速比更小的电机来实现(减速比相差2.8倍左右),大家看可行吗?有没考虑到的地方吗?  (原电机:功率 1.5KW,  输出转速 28r/min,  扭矩 520n*m, 减速比 53.22          新电机:功率 4KW,  输出转速 79r/min,  扭矩 485n*m, 减速比 18.6)

网友A:
感觉问题不大,选电机主要参数也就是扭矩和惯量,异步电机不用考虑惯量,只要扭矩够,惯量不够无非也就达到额定转速的时间慢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电机不用换,250mm/s,1.5kw
电机,太富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不大,选电机主要参数也就是扭矩和惯量,异步电机不用考虑惯量,只要扭矩够,惯量不够无非也就达到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用换,250mm/s,1.5kw
电机,太富裕了。

电机不换的话,速度怎么提升?

补充内容 (2023-6-20 13:16):
这样说,只拆卸更换一个减速比小的减速机就好了?

网友(点评):
换减速机,毕竟摩擦力和重力强相关

网友(点评):
普通皮带机,1m/s,650x5000,也是用1.5kw,你负载比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不换的话,速度怎么提升?

这样说,只拆卸更换一个减速比小的减速机就好了?

网友C:
换减速机就行了,电机功率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减速机就行了,电机功率很大了

现在换了一个 减速比21.93 的减速机,  我想计算下是否过载,大佬知道怎么算吗?用什么公式?

网友D:
换队同步轮吧  电机还没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队同步轮吧  电机还没买的话

同步轮更换太麻烦,现场需要更换拆卸的零件太多了

楼主:
皮带输送物品重量大概25KG,摩擦系数大概0.5,皮带上最多同时共传输六个物品。。原来速度0.125m/s,现在提速 ,随意取0.3m/s

电机实际需要功率计算,P=Fv=μmg*0.3/1000=0.225KW  远小于额定功率1.5KW,   所以减速机不过载,,,

我这个思路对吗???

网友:
功率增加了,如果有变频器,需要看下变频器要不要更换合适的

网友E:
感觉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机,图片是我们做过的一个实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让你们电气人员看一下变频器上这个电机实际功率,这样心里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机,图片是我们做过的一个实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让你们电气人员看一下变频器 ...

问题是减速机现场买过了,现在想法是电机不变,直接换个小减速比的减速机,但是更换后不知道电机过不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用换,250mm/s,1.5kw
电机,太富裕了。

海哥,它没说负载,你怎么知道电机足够?
我还纳闷,这么大的功率这么低的转速,那不得拉好几吨啊

网友(点评):
你看他支架能够撑几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