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字万向节的连接和找正

楼主(2023-06-19):
我现在要连接一个十字万向节,连接前需要先将电机减速箱侧的部分找正,我想两侧的法兰盘应该要同心吧?那么两侧法兰盘的中心我怎么才能找到呢?另外,两侧法兰盘的端面必须与轴线严格垂直吧?

网友:
都用十字节了,还要同心垂直有何用?

网友:
先贴图 结构看一下

一般都是打外径百分表 看圆跳动

楼主:
可能我发帖时操作不对,我记得贴图片了,但老是不显示,再发一遍。问题有两个:
1)两侧法兰盘拆下来后上面是否有中心标记?如果没有,我需要找到精确的圆心吗?
2)电机侧法兰盘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要求有多高?如果稍微有点不垂直,会有问题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1)从电机一侧的图片上看有胀紧套,所以理论上允许传动轴线和从动轴线有一定的不共线差异。
2)这种传动轴本身也可以吸收一定量的角度偏摆。
两个问题要定量就需要咨询所购品牌厂家具体允差。

网友:
万向联轴器一般不需要很严格的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