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化升降结构,把成本降低。

楼主(2023-06-19):
乳白色的那一堆零件是升降结构来的,用丝杠+带螺纹孔的固定座来实现升降的功能,现在要求降低成本,要把这一堆零件简化和优化。只要能达到可以升降20mm的范围就可以了,请问有什么好点子呢。这个升降还需要带动电机和前面的那圆轮这些装置的,总的重量也不低。电机和那圆轮的组件是利用装在电机上的多楔带轮来连结的。多楔带轮没画出来

网友:
升降机构一个“千斤顶”搞定,如果不行就两个;
如果嫌升力不够“千斤顶”可以粗点儿。
这个“千斤顶”就是液压缸,
也就是这个液压缸是“自带油箱”的电液缸。

网友:
|hxt610发表于 06-20 05:57升降机构一个“千斤顶”搞定,如果不行就两个;

如果嫌升力不够“千斤顶”可以粗点儿。

这个“千斤顶”就是液压缸,

也就是这个液压缸是“自带油箱”的电液缸。

丝杠加镙母成本都高了,你还上液压缸?

网友:
把高度降低成本不就低了吗?100高砍成50

网友:
20mm  电磁铁加杠杆,就不知你的负载多大

网友A:
导轨放到蓝色机架上,电机和圆轮支座做成一体的,导轨用线轨

网友:
人工抬成本最低。

网友(点评):
月薪300招个人干,省钱

网友:
丝杠螺母成本应该不高 是不是贵在导轨那一套了 改个结构 比如直线导轨 硬轴之类的呢

网友:
没精度要求就上推杆,几十块的那种

网友B:
就买铸铁的燕尾槽导轨就可以了

能用成熟的配件 标准的配件 就用能买得到的,减少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铸铁的燕尾槽导轨就可以了

能用成熟的配件 标准的配件 就用能买得到的,减少加工成本

已经是了,现在是要改其他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放到蓝色机架上,电机和圆轮支座做成一体的,导轨用线轨

线轨是不是就那种滑块和导轨组合那一套东西吗?

网友:
4颗螺丝+1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