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过自动洗衣机的大师

楼主(2023-06-20):
本人一台松下XQG70-E70GS,洗 一会衣服后出现停机报故障,开始故障代码为H25,检查发现抽水小电机轴磨损,换好后洗一会又出现故障,代码H07,查过代码原因,检查过门限位均正常,主板也换试过,还是报警,什么原因,有修过的吗?

网友A:
见意联系楼下收废品的二货,再联系马云,这样今天下午应该能完美解决。你要浪费精力去折腾 ,最后还得找马云,现在的社会是高速发展的社会,这种停产了N年的产品,垃圾站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松下都退出中国了,你用了N年的洗衣机还当宝吗。丢了换新的

网友B:
H07 : 旋转感应器的异常
H25: 排水用马达牵引器异常
排水牵引器外围元器件位置,细查你动过的地方。再找旋转感应器位置,检查它们的接线处,不要怀疑主板!!!!

网友:
     舍不得扔!公司熟人有个电磁炉,坏了,找我帮修理!打开看了下,保险丝烧黑,靠电源座子附近印制板焦黑,电容器内料爆出,功率管短路,估计振荡电容容量衰减不少。其实电磁炉也就百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意联系楼下收废品的二货,再联系马云,这样今天下午应该能完美解决。你要浪费精力去折腾 ,最后还得找马 ...

纯当是为了找修理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07 : 旋转感应器的异常
H25: 排水用马达牵引器异常
排水牵引器外围元器件位置,细查你动过的地方。再找 ...

牵引电机轴是磨损了,己换好。后变成的H07,看看电机及接线好好的,就是没换旋转感应器试。到时找个备件试下,谢了

网友B:
传感器故障绝大多数是机械件失效引起的,一个故障排除后又带来另一个新问题时,可能是前面排除故障时的操作引起的。反复动作的机械件最容易失效,触动松动,接触不良等,实际都是因为机械的引发的失效。莫忽视你的操作细节。检查一下旋转感应器的接触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故障绝大多数是机械件失效引起的,一个故障排除后又带来另一个新问题时,可能是前面排除故障时的操作 ...

谢谢!

网友(2023-10-12):
修理使人快乐

网友:
传感器你整坏了吧,洗衣机一般不好修,尤其是全自动的,拉马器啦不好,传动轴都给你拉坏,而且厂家有设计寿命的。是他们设计好的,一般不是他们本场的维修人员,其他人修很容易修坏

楼主:
小电机我是整体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