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配空开

楼主(2023-06-20):
请教一下大家,伺服电机配空开是一个伺服配一个空开吗,我是18个0.4kw伺服,我需要相应配同等数量空开吗?

网友A:
如果出问题,例如接地短路之类的,所有电机都停没事,那就用一个,规范肯定一个电机一个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问题,例如接地短路之类的,所有电机都停没事,那就用一个,规范肯定一个电机一个断路器

那我把同步运动的电机接到一个空开上呢

网友B:
(๑•̀ㅂ•́)و✧
两个型号、功率相似的电机驱动器可以配置一个断路器开关,
并且每个伺服驱动器安装滤波器,
后期如果没有干扰故障,可以尝试同一个断路器配置供两驱动器的滤波器。
伺服驱动器在电箱电箱里单独区域,
尽量有通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两个型号、功率相似的电机驱动器可以配置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ง •̀_•́)ง(ง ˙o˙)ว
断路器是保护伺服驱动器的,
不是保护电动机的,电动机是经过伺服驱动器保护的,
断路器
用品牌C型断路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