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9 没有 打包 命令, 能解决吗

楼主(2023-06-20):
笔记本 SOLIDWORKS 2019 怎么没有 打包 命令?
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大侠

相同文件,台式机SOLIDWORKS 2016

楼主:
附件没显示

网友:
高级版本不叫打包了,叫Pack and GO

楼主:
Pack and GO 也没有啊

网友A:
不关高不高版本的事啊,我2022的都有。
不是正版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ck and GO 也没有啊

是不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啊

是,这个可以右键--打包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高不高版本的事啊,我2022的都有。
不是正版的吧?

不是正版,是解密版

网友:
先开软件,软件里面的有PCAKandgo。。。。。。
你在WIN界面下,想要右键有这功能,得问微软接供了接口没有。

楼主:
想要的就是这个,没有啊

网友C:
你那个第一个是文件格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第一个是文件格式问题吧

文件是同一个,笔记本里其它文件也是相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图看看

网友:
要打开你想打包的文件,然后在文件菜单下有打包命令,你这是学了几天?怎么使用打包命令没有用过吗?

网友(2023-11-09):
首先你看看什么版本,不要用SP5以下版本,然后打开你要打包的装配体在文件菜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