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w怎么转成stp格式

楼主(2023-06-20):
注意是stp格式,不是step格式

网友:
一样的吧???

网友:
注意什么,那不是一个格式吗

网友:
不是一个吗?

网友:
你们抓周树人,关我鲁迅什么事!

网友:
看得我一下怀疑自己,stp和step格式是一样的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另保存~~~~~~···.

网友A:
把后缀改了就行,e删掉;我用creo是能打开的;反而step的有时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缀改了就行,e删掉;我用creo是能打开的;反而step的有时候打不开;

好的,谢谢。。。

网友:
不行你就转x-t啊

网友:
不是一样的吗???  ???  ???

网友:
多看看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