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焊接冲击试验不合格

楼主(2023-06-20):
母材是Q355D和35CrMo进行焊接,焊丝ER50-6,35CrMo是锻件,不是调质状态。如果正火后再焊接,估计冲击还是不合格,热影响区软化,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拉伸和侧弯没什么问题

楼主:
靠近Q355D侧冲击没什么问题,合格。

网友:
焊接工艺呗,一般来说合金钢焊接性能较差,只能试试焊前预热到300~400摄氏度以上试试,焊前预热能提高一些中碳钢的焊接性能,合金钢具体能提高多少焊接性能,这个我们公司没这么干过。

楼主:
大家在焊接的时候,32CrMo侧母材供货状态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