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盘发射装置

楼主(2023-06-20):
需要能够独立控制飞盘的速度方向大小,攻角和旋转。想了用多自由度机械手抛飞,手部用吸盘转动提供旋转,感觉很不靠谱,圆盘直径1-10cm,旋转速度每秒100转左右。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
请参考UFO,任意方向,任意速度,任意攻角

网友:
这个动能是不是超出XXX  焦耳了。
会被查水表么,

网友A:
奥运会飞盘项目了解下,那发射器不就你要的吗?

网友:
这种体育器械不应该有成熟的设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运会飞盘项目了解下,那发射器不就你要的吗?

你是指抛靶机吗,那个抛出的飞盘速度攻角和旋转应该是相关联的吧,做不到独立控制变量

网友:
我是新人 我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