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光标不显示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20):
CAD光标不显示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砸电脑

百度了一些,类似改光标颜色,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些,类似改光标颜色,都不行

最简单方法卸载重新安装,不行就重做系统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卸载重新安装,不行就重做系统重新安装

主要是想知道怎么搞,百度了好几个都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