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零件的STP格式文件,供应商说打不开

楼主(2023-06-20):
新人想求助下各位前辈,就是我SW保存零件的STP格式文件发给供应商后,供应商说打不开,显示无法识别,但是在我自己电脑和同事电脑又能正常打开,平时出图喜欢用凯元批量保存,有时候只有少数供应商那边打不开,打不开的图重新手动保存给供应商还是打不开,我们公司只有我这里保存的图会出现这种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供应商打开选模板时候点确定了,,,,走过的坑。

网友:
打不开那是供应商的事,你只要好转格式和解密,发给他就行。
有一次有个供应商说我数模有问题,打不开,我给别的客户发数模是可以打开的,来来回回搞我好几次,生气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打开选模板时候点确定了,,,,走过的坑。

啊,供应商打开需要选模板吗?不是直接打开吗

网友B:
直接发pdf图给他,cad都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发pdf图给他,cad都不给

我们公司的出图是2D,3D都给,简单的零件到没关系,就是有些较复杂点的零件和仿形的零件必须要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供应商升级软件,或者用ug打开再转一遍,总有办法的

我还不会用UG

网友D:
是不是加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加密了啊

没有加密的

网友(2023-08-23):
客户软件导入的设置没做好,有时候叫他们看一下这里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供应商的sw设置的格式问题,打开文件的时候他肯定是一路点击确定下去的,让他设置一下下面这个界面就行了。/ h# N# r% I2 R0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