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工程图与3D不关联如何避免不统一问题请教

楼主(2023-06-20):
如题,公司用proe设计模型,然后工程图用proe导出到cad里面标注尺寸。第一次出图时问题不是很多,后续修改的时候问题会比较多。虽然理论上每次修改都需要先修改3D,再重新导出到CAD替换原图。但是还是会出现有的3D改了。但是CAD没改。或者有些人偷懒直接在CAD里改了,但是3D没有改。最终发出去加工,等东西做回来之后才能发现问题。请问有没有人也是用cad出工程图的,怎么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3D出?

网友(点评):
公司要求的,我也很无奈

网友:
规范流程,不然proe出图,其他无解。不过现在还用preo吗,版本挺老的了

网友:
我用sw出工程图另存为pdf,更改一次就再出一个pdf,这样模型和工程图始终是最新版,pdf有多个版本

网友:
用着3D软件,却用CAD出图,本身就是奇葩操作,这种骚操作无人能救

网友(点评):
一直这样子,,,无解

网友(点评):
真是逆天操作

网友:
这种方法就是人脑相比电脑,人为因素很难免出错

网友:
用三维软件出图啊?你这方法 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Solidworks和CAXA都可以2D、3D关联

网友:
接触过这种方式,直接用PDM管理图纸就能解决,问题是正版的不便宜,盗版的电脑小白可能部署不明白。如果是自己想要避免被坑,打印之前可以对比一下文件的修改时间

网友(点评):
看文件时间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假如cad修改没完成也点了保存,时间也是最新的。

网友(点评):
画完一稿的文档属性设置成只读啊

网友:
你试试三维标注,cad打开看看哪些细节要改,线形粗细什么的,你就用三维出图,保存cad格式就行了。反正只要你出图没毛病,怎么出图是你自己的事。

网友(点评):
做一个模板,出图就用模板画

网友:
标注完了直接另存为dwg的格式不香吗?

楼主:
|东北小王子lk发表于 06-20 19:08你试试三维标注,cad打开看看哪些细节要改,线形粗细什么的,你就用三维出图,保存cad格式就行了。反正只要你出图没毛病,怎么出图是你自己的事。
这样更麻烦,相当于要干两遍,proe工程图里面的带带公差的标注转到cad后,修改一下标注样式就乱码了,还有螺纹标注等。如果只要求输出PDF档,那就没问题,可以保证不失真。再给机加导一个dwg格式文档供他们自己测量尺寸,我们不对这个dwg做任何编辑。但是领导就是要用cad出图,提交dwg图档。

网友(点评):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你用proe出图,看看和cad有什么不一样,改改线性粗细什么的,然后就用proe出图,你那SB领导再吊你,就怼他,出图没有问题,你管我用什么软件出图,线形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proe转cad怎么会有乱码?换个三维软件,我用sw不乱呀

网友(点评):
不是乱码,如果只需要导出来dwg格式文件,不需要编辑就没问题,最多字体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要替换成cad模板那样。图层,标注样式,表格样式等,就多少会失真的。就比如你在proe里面的标注样式1,里面的尺寸有公差,在CAD中你需要把标注样式改为cad模板里面的标注样式,然后公差会变,除非你建立很多个样式出来,不同的样式对应不同的公差值。但是这个显然不可能,还有螺纹代号M,在proe中将直径符号变成M了,到cad后改变标注样式后又会变回直径符号。其他还有字体问题等。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6-20 19:46标注完了直接另存为dwg的格式不香吗?
我也想这样啊,但是公司要求用cad出图,要套用公司的cad模板。

网友(点评):
领导不懂,技术部门自己也不懂?照着CAD模板做个3D软件对应的2D模板有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