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23-06-20):
提示数值不在0~100000之间,怎么回事?

网友A:
螺纹深度先不要选贯穿试试,我只在添加装饰螺纹线的时候有时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深度先不要选贯穿试试,我只在添加装饰螺纹线的时候有时会这样

试了一下,和贯穿与否没有关系;
貌似这个2022就有bug,我用旧制孔就可以,然后再切换。

网友B:
看来 bug 也是一种鬼

网友:
螺孔自定义大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 bug 也是一种鬼

还是个大鬼

网友:
鬼来了,其实是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