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后研磨变形

楼主(2023-06-20):
1. 8620材料经渗碳淬火后去应力,线切割分瓣,外圆大小147.2,内孔125.8,高度102。
2. 先磨外圆146.8,三坐标无变形。
3.在粗磨内孔127.4,三坐标检测无变形。
4.精磨外圆146.2,三坐标检测无变形
5.在精磨内孔127,三坐标检测无变形
6.精磨外圆145.6,此时刚好磨掉渗碳层,磨完后发现内孔变形0.15mm
各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是否因为最后一次磨掉了渗碳层导致变形的?急需帮忙

网友:
无聊的外行路过!
123456看似条理清晰,其实还有漏洞。

1、去应力是什么工艺?是回火么?回火温度及时间多少?时间不足,也会导致变形。

2、磨削后检测,间隔时间多久?一个小时不变形,不代表24小还不变形。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
热处理我学的也很差,没有实战经验,mark下,跟各位大佬学习

网友A:
线切割分瓣是什么时候?

网友B:
是不是外圆和内孔同心度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分瓣是什么时候?

渗碳淬火,回火之后,回火温度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圆和内孔同心度偏差

我磨的是外圆,然后内孔尺寸发生变化,同心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装夹是否造成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夹是否造成变形

同样的装夹,前几次都没有变形,最后一次变形了

网友:
时效工艺:
1.加热温度:
A,        凡未经过第二热处理的而又加工余量较大的工件可采用高温时效,即500-550℃,虽未经第二热处理但是已经是半精加工的工件只准采用低温时效。
B,        凡经过第二热处理且又为半加工的工件只准采用低温时效,即140-260℃,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2.保温时间:凡时效件都需较长的保温以促其组织转变完结一般不应小于10小时。
3.出炉及冷却:高温时效件在保温时间终结后应炉冷至≤200℃出炉空冷。低温时效件在保温时间终结后应炉冷至室温后出炉,出炉温度不可过高,以免影响时效效果

网友:
变形很正常,筒装物是容易椭圆的,可以的话改一下结构再磨,或者改一下装夹方式

网友C:
为啥要把渗碳层磨掉呢?不理解

网友:
学习学习
不懂得是为什么要渗碳却又磨掉渗碳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把渗碳层磨掉呢?不理解

肯定是渗碳深度不够呗

网友:
就是磨渗碳层引起的,渗碳层硬,芯部软。你把硬壳去了,应力会释放就变形了。

网友:
应该是渗碳层被磨掉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装夹,前几次都没有变形,最后一次变形了

就加工一件?中间摔过了?

网友:
|三千391629219发表于 06-20 19:23
我磨的是外圆,然后内孔尺寸发生变化,同心度应该没有问题

外圆没有变形?只有内孔变形?

网友:
|技工lm发表于 06-21 08:01 时效工艺:

1.加热温度:

A,        凡未经过第二热处理的而又加工余量较大的工件可采用高温时效,即500-550℃,虽未经第二热处理但是已经是半精加工的工件只准采用低温时效。

B,        凡经过第二热处理且又为半加工的工件只准采用低温时效,即140-260℃,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2.保温时间:凡时效件都需较长的保温以促其组织转变完结一般不应小于10小时。

3.出炉及冷却:高温时效件在保温时间终结后应炉冷至≤200℃出炉空冷。低温时效件在保温时间终结后应炉冷至室温后出炉,出炉温度不可过高,以免影响时效效果

点个????

网友(2023-10-14):
从所描述来看,渗碳层深度0.8,都被磨掉了,不明白为什么要磨掉渗碳层?另外搞不懂磨削余量怎么会留的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