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型圈装配时后的伸缩量

楼主(2023-06-20):
最近做一个关于O型圈自动装配设备,需要气爪将O型圈撑开装到阀体上,O型圈线径是2.65,内径是25,阀体的外径是27;想请教下各位,O型圈内径可以撑到多大不会影响到O型圈密封效果,网上查到说拉伸量1%~5%,请问这个拉伸量是指内径撑开的变化量吗?

网友A:
1-5%是指在这个范围内使用不影响O型圈密封性能,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你这个可以选择内径26.5或者25.8的O型圈啊。
再说这个密封圈的设计是有标准的,可以去找一份标准设计规则,然后确认一下自己是动密封还是静密封,这个外径和标准上哪一个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沟槽有标准啊。建议不要创新。

不是沟槽尺寸,是在装O型圈的时候。O型圈需要撑开往阀体上套,O型圈会撑大,我是想问装配的时候O型圈可以撑多大,撑大以后O型圈还会收缩回来,但是不影响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你这个可以选择内径26.5或者25.8的O型圈啊。
再说这个密封圈的设计是有标准的,可以去找一份 ...

是在装O型圈的时候,O型圈需要撑开往阀体上套,O型圈会撑大,我是想问装配的时候O型圈可以撑多大,撑大以后O型圈还会收缩回来,但是不影响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是指在这个范围内使用不影响O型圈密封性能,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装O型圈的时候。O型圈需要撑开往阀体上套,O型圈会撑大,撑大这个直径的变化量在1%~5%?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意思,是指使用的内径比标准加大1-5%,可以正常使用,你撑开的直径要看材料的弹性变形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能恢复原状了

网友(点评):
哦哦。理解了。谢谢

网友:
阀体多大就撑多大,或者贴合着阀体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装O型圈的时候,O型圈需要撑开往阀体上套,O型圈会撑大,我是想问装配的时候O型圈可以撑多大,撑大以 ...

最好是看一下O圈的材质对应的弹性模量

网友(点评):
嗯嗯。我查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装O型圈的时候,O型圈需要撑开往阀体上套,O型圈会撑大,我是想问装配的时候O型圈可以撑多大,撑大以 ...

哦,明白了。你这个其实是瞬时间的撑开然后马上就装起来了,这种我没研究过具体的数据公式,但是你这个27的阀体25的密封圈就撑开这么点然后马上放进去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跟材料和硬度也有关系,我之前的经验有些软硅胶的O型圈撑开好大都可以回弹,丁腈橡胶好像很硬都撑不开多大。你说的那个最大拉伸百分比是指的使用的时候而不是安装的时候。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我再查查

网友:
看硬度,越软可以撑得大一些。

网友:
查材料性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你这个其实是瞬时间的撑开然后马上就装起来了,这种我没研究过具体的数据公式,但是你这个27 ...

网友:
我最近也做过一台装O型圈的阀类机子,这点伸缩量不用考虑到完全够弹性复位的,但是要注意装的时候要准,退出脱料的时候也要准,后面还要加检测,NG排出等等工位。

网友(点评):
嗯,好的,谢谢指导;咨询了几个O型圈厂家,有厂家告诉我不大于30%就可以

网友:
找了一下资料,没找着...我们使用的时候,不太在意楼主说的这个伸缩量。有一个O型圈是内径3,线径1.5的,丁青70。然后装的时候,内径要扩张到6。使用在低压环境,没啥问题。楼主要是找到相关资料,记得说声

网友(点评):
具体资料没查到,咨询了几个O型圈厂家,有厂家告诉我不大于30%就可以。都是经验值

网友:
最好不要撑开用

网友:
先确定客户提供的O圈是哪种材质,然后去查它的变形量参数。再确定气动卡盘的行程。细节注意的地方还蛮多的,例如抓手边口的倒角,撸O圈的开口大小,还有些其它的要多看看。

网友:
看材料性能

网友:
一般上自动化的标准品厂家有详细的技术参数,问客户要供应商/产品性能表,这点总会配合

网友:
一般安装问题不大,O型圈的密封主要看压缩率、填充率和伸长率,可以咨询O型圈厂家,让他们推荐安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