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6-20):
一个朋友发给我的资料,也是别人转给他的。
我用SW2020打开有这个提醒,是什么原因呀,哪位大侠知道,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文件名有字符,改简单点的文件名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croe文件,估计楼主版本太低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SW2020版,版本也低呀

网友:
把文件名后面的.1去掉,,,,

网友A:
这是高版本的cro-e或者UG生成的文件,需要更高级的SW才能打开。或者你可以要求对方存成stp中间格式再给你。这种我最近才遇到过。我用SW2018打开都是打不开的,最后找客户要了stp才解决。

网友:
文件后缀改一下,不行的话存成stp或x_t格式再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版本的cro-e或者UG生成的文件,需要更高级的SW才能打开。或者你可以要求对方存成stp中间格式再给你。 ...

我用的SW2020版的。
那再问一句,如果用高版本的SW打开,那零件的设计树能看到吗?对方改成STP格式后,可以打开,但设计树只有一个“输入”格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W2020版的。
那再问一句,如果用高版本的SW打开,那零件的设计树能看到吗?对方改成STP格式后, ...

本身转stp再打开就是没有步骤了;更何况换了个软件,只能有一个模型本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W2020版的。
那再问一句,如果用高版本的SW打开,那零件的设计树能看到吗?对方改成STP格式后, ...

看不到设计树。除非是对方用sw画图,发给你sw的格式才能看到设计树。

网友:
.prt是CREO软件的默认文件格式,建议对方转换成.stp格式文件给你,.stp文件是无法看到设计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W2020版的。
那再问一句,如果用高版本的SW打开,那零件的设计树能看到吗?对方改成STP格式后, ...

有些简单零件可以恢复,或者自己重新钣金编辑

网友:
后缀名的.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W2020版的。
那再问一句,如果用高版本的SW打开,那零件的设计树能看到吗?对方改成STP格式后, ...

STP格式就是没有任何步骤的,简单的零件可以试试识别特征,复杂的就用钣金内的工具进行转换,或者重新画

楼主:
谢谢各位了,你们说的是对的。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祝愿大家端午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