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水平度这个公差?

楼主(2023-06-21):
经常看到机械师傅们用那种框架式的精密水平仪来测量一个辊面是否水平,好像一格是0.02mm,所以我就想知道它这个0.02mm代表什么含义?查阅书里好像没有一个叫水平度的公差,另外,如果辊子很长的话,是不是要测量几个点的水平度才行?请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a( V! z& l' @7 s

网友:
水平度你转化成和大地平行度是不是好理解一点。

网友:
一般要求单位长度内水平仪刻度值多少以内。

网友:
是0.02/m,是要多测几个点,至少头中尾三处,比较一下

网友:
直线度或者平面度?我们还真没测量过你说的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机械设备安装辊子是要测量这个的

网友:
是不是地质上用的多?

网友:
水平度是不是工地上。

网友:
水平度不是机械制造公差里限制的,水平度要求通常用在机器安装,机床安装,轨道施工,管道施工里。觉得在机床安装里非常重要,因为一般长点的车床都是柔性的,要靠安装时调整水平度来保证精度的

网友:
水平度可以理解为安装方位指标

网友:
与水平面平行

网友:
所有公差都讲究一个基准,水平度顾名思义就是平面度的一个引伸用法,基于水平面的平行度,在图纸一般不会要求水平度,只有在设备装配落位时,首先要求的就是这个设备的水平度,例如百万分天平,第一个操作需求即调平

网友:
这个是在设备安装调试阶段,设备上关键零件的轴线或平面要与安装地面保持水平。如果零件尺寸比较大,一般会采用多个水平仪同时调校

网友:
这个应该理解为和重力方向的垂直度比较合适吧

网友:
我认为你想说的应该是,同心或者轴向跳动。或者是圆度。

网友:
和LZ说的一样,安装辊轴、床身、立柱时用它,按要求检测被安装零部件在要求的公差范围内即合格

网友:
这是机械里很常见的操作吧,比如保证某些辊的平行

网友A:
框式水平仪,分度值一般为0.02mm/m或者0.05mm/m。0.02mm/m换算成角度大概是4秒左右,也就是可以分辨最小的角度大概是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式水平仪,分度值一般为0.02mm/m或者0.05mm/m。0.02mm/m换算成角度大概是4秒左右,也就是可以分辨最小的 ...

今天出去没时间看电脑,刚才把大家的回复细细看了一遍。我说的这个水平度要求确实是在安装设备时的精度要求,原来框架式水平仪的测量值0.02 指的是 0.02/m,又学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指教!

网友:
水平度是指物体表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通常用水平仪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