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卷放卷装置设计

楼主(2023-06-21):
纸卷放卷装置设计

纸卷放卷装置设计

纸卷放卷装置设计

楼主:
各位大侠,目前废纸卷,(3寸纸心管)需要进破碎机,目前都是人工去转,大一点点,都要搞2小时以上。各位,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放卷设计,提出点建议

网友:
你是做放卷设计 这个不难

网友:
这种放卷不是很常见的机构嘛

网友:
(๑•̀ㅂ•́)و✧
简单点,做个间断放卷,
一台电机,一台变频器,
两个光电开关,
一个电位器。
搞定!。

网友:
这个应用就看你的使用要求和成本要求了,目前市场上都有伺服或者变频器的自动收放卷机构和系统,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zhansun1984发表于 06-21 09:17各位大侠,目前废纸卷,(3寸纸心管)需要进破碎机,目前都是人工去转,大一点点,都要搞2小时以上。各位,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放卷设计,提出点建议
打开互联网搜索引擎,查一下自动贴标机,那个是自动收卷的,放卷,收卷原理类似

网友:
定一根膨胀轴,买俩自定心轴承座,一根皮带,一组带轮,一个电机,有钱整个PLC,没钱整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两端各用两个轴承把轴支起来不就省劲多了,再不就在纸卷前加一对用气缸开合的、带传动的辊子,只要把纸引进辊子就可以了,不用人转了

网友:
打开互联网搜索引擎,查一下模切,那个是自动收卷的,放卷,收卷原理类似

楼主:
感谢,相逢是首歌1。按照你说的来,各位都是行业内大佬级别,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