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阵列能做出来吗?

楼主(2023-06-21):
阵列间距是以一个直线的长度(不用给定距离),沿着直线的方向阵列。能不能做?

网友A:
可以选择延曲线阵列,但不给距离是两个端点各一个?总要写数量或者间距吧?

网友B:
能做。
但你这脑子尽想些乱七八的东西,不太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延曲线阵列,但不给距离是两个端点各一个?总要写数量或者间距吧?

只给出直线和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
但你这脑子尽想些乱七八的东西,不太妙。

能不能截图看看阵列里面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给出直线和数量

可以,均布在曲线上;我是creo画的,用阵列的曲线命令,曲线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
但你这脑子尽想些乱七八的东西,不太妙。

不是凭空想象,有时候遇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截图看看阵列里面怎么设置的?

画草图,标注草图长度。
键方程式,设全局变量A,变量值等于草图长度。
阵列,阵列距离等于全局变量A
目的达到。

网友:
可以做,用方程驱动,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6-21 15:08
画草图,标注草图长度。
键方程式,设全局变量A,变量值等于草图长度。
阵列,阵列距离等于全局变量A
目的达到。

不标注长度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标注长度行不行?

我觉得可能不行。。。。至少我目前的知识能力觉得不行,或许有别的人认为可行。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6-21 15:28
我觉得可能不行。。。。至少我目前的知识能力觉得不行,或许有别的人认为可行。

我看看别人不超长度也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发我模型,无从知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别人不超长度也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发我模型,无从知晓怎么设置

这次没有用方程式也没标草图直线的尺寸,但改草图后需要重建才能得到正确的型式。这样可否?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6-21 16:01
这次没有用方程式也没标草图直线的尺寸,但改草图后需要重建才能得到正确的型式。这样可否?

只用一步阵列不行吗?

网友(点评):
要求太多,暂不能满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一步阵列不行吗?

as you wi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 you wish

大神,能不能截图看看你阵列里面的设置?或者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