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间隙的消除

楼主(2023-06-21):
直线模组里面如果使用齿轮齿条传动,一般需要消除传动间隙吗?
有哪些方式消除间隙?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用齿轮齿条驱动,要求高的有专门的产品。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有一种双层反向齿轮,
就是为了消除啮合传动齿轮的间隙,

从小日子家设备上见过,
从此再没看到过,
不知道对齿条有没有作用!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6-21 16:11

(? ??_??)?(? ˙o˙)?

有一种双层反向齿轮,

就是为了消除啮合传动齿轮的间隙,

从小日子家设备上见过,

从此再没看到过,

不知道对齿条有没有作用!

谢谢,我在视频里见过

网友A:
加工两个一样齿轮,能错一点安装,打上定位销

网友:
要消隙,我之前没做消隙,按计算的中心距安装,间隙大得很,正反转碰撞噪音嘎嘎响,后来做了个偏心套,调中心距,好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两个一样齿轮,能错一点安装,打上定位销

时间长了,有磨损呀,到时候怎么处理?

网友:
消除齿隙?有这操作,没有齿隙能工作,有种圆弧齿可以做到没间隙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EzOTA2NTQ0NA==.html?f=51303655
有专业的零背隙齿轮可以选择。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点评):
这属于圆柱销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