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绘的时候0太多了怎么办

楼主(2023-06-21):
7 ]) o8 W. q) T6 C4 C草绘的时候有6个零,只有草绘才这样,别的地方在单位--长度那里调成了2位没问题,就草绘的0没办法改,请问大家是这样吗,怎么可以改7 S1 H% V4 L2 w

网友:
选项→文档属性→单位(调整单位小数,调整小数取整)

网友:
这都有强迫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