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20工程图转化CAD图问题

楼主(2023-06-21):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需要把inventor的工程图转化成CAD dwg格式可修改的图,中间碰到几个问题:1.inventor的工程图直接用CAD软件打开无法修改,没有模型图,只有布局图(只能选取到标记线,无法选取实体线)。
2.如过改用inventor工程图导出CAD DWG格式图,是可以修改图形。但是又会出现中心线会变成实线,表示剖面的斜线会消失的情况。
不知有没朋友也遇到这些问题。会知道原因的请指导下。
正常CAD打开这样:

导出CAD DWG格式会变这样

网友A:
我去,作为CAD亲儿子的INVENTOR,工程图的支持居然这么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作为CAD亲儿子的INVENTOR,工程图的支持居然这么弱。

去什么,不是精通inventor的话,就不要乱说话,inventor能输出两种dwg格式,inventor dwg和cad dwg

所以要确定楼主输出的哪种dwg格式,inventor dwg当然只能被inventor编辑。

网友C:
楼主也在设计轴承压盖吗,可以交流一下,我用inventor20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什么,不是精通inventor的话,就不要乱说话,inventor能输出两种dwg格式,inventor dwg和cad dwg

所 ...

2种格式都有问题,inventor DWG格式就是用CAD打开不能修改,CAD DWG格式我这里线型全变成实线。剖面斜线有的时候也会变没。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每转一张都要去改线型麻烦的很。

网友:
那啥吴伯雄,好像也对IN的技术支持很失望来着。。。。

网友D:
INVENTOR是目前转dwg最完美的,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否定。
剖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你转换的时候配置文件没有选好。
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视,就是手动另存的时候,要点“文件”,出来的弹窗一定要悬停在“另存为”上面,在点出来的“保存副本为”,就有各种格式的转换选项了。
另存文件选择“AUTO CAD文件(*. dwg格式)”,注意下面的选项,点击,出来“DWG工程图文件导出选项”,有配置一项,默认是“*.ini”文件,如果没有,转换以后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剖面线异常,跟你的一样,点后面的按钮,找到默认的ini文件,我正确配置以后,DWG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在设计轴承压盖吗,可以交流一下,我用inventor2023

2023似乎有BUG,装配体,尚未约束完毕的部件,不能被拖动了(原本尚未完全约束的部件在尚未约束的方向是可以拖动的),约束的部件在阵列后也有问题,已经改成202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VENTOR是目前转dwg最完美的,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否定。
剖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你转换的时候配置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和分享。我按照你的方法试用的下确实可以。我的线型问题,也在映射选项里找到了线型配置。

万分感谢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D:
INVENTOR是目前转dwg最完美的,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否定。
剖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你转换的时候配置 ...

学习了,刚才试了下还真是,谢谢。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D:
INVENTOR是目前转dwg最完美的,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否定。
剖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你转换的时候配置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VENTOR是目前转dwg最完美的,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否定。
剖面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是你转换的时候配置文 ...

这个模板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