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教程 里面的生成软管

楼主(2023-06-21):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第一步我就没看明白,编辑哪个零部件,焦点回到顶层装配体也没明白,查看步路点在哪里也没找到

网友A:
这段话的意思多明显,在编辑完零件后要回到装配体文件中,就需要单击编辑零件按钮,这样软件就退出编辑零件状态,回到装配体环境中,在装配体文件中编辑过零件的,是懂的都懂,而你显然是压根没在装配体文件中编辑过零件所以才会对这么逻辑通顺的话产生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的意思多明显,在编辑完零件后要回到装配体文件中,就需要单击编辑零件按钮,这样软件就退出编辑零件 ...

大哥 小弟愚笨,你说的和我问的不是一个问题,感谢指点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在装配体里随便选个零件,然后选择编辑零件,再然后用3D草图画样条曲线,再扫描成管子

网友(点评):
修改的那个零件一定要提前出好工程图,保存好,不然下次打开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在装配体里随便选个零件,然后选择编辑零件,再然后用3D草图画样条曲线,再扫描成管子

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想它里面既然有这个管道模块 还是学一学 大项目用这个可能快捷 生成清单也方便

网友:
你这都到中间的步骤了,往回倒一下,在【打开模型开始线路】里面有一个链接可以打开这个装配体,在按步骤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