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簧有什么用?

楼主(2023-06-21):
全钣金小设备,,很多步进电机

网友:
(⊙ˍ⊙)×
那个小铁片,
能动吗!?

网友:
猜测是防止电机固定螺丝松了后传动失效的,或者安装时用来定张紧力的。

网友:
我猜是涨紧皮带用的,因为电机固定螺栓是装在避震胶套上的。

网友(点评):
涨紧应该不是

网友(点评):
lz觉得不是涨紧,理由何在?

网友:
看看钣金的反面。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五楼说得有道理,
电机减震用胶套软连接,
用两条拉簧拉正电机。

网友:
我猜作用是在紧固螺钉前,弹簧拉紧螺钉,螺钉带动电机,电机带动同步带轮移动,先把同步带涨紧,然后紧固。

网友:
螺钉在长开孔中滑动,因此就是涨紧同步带用,并不是用来拉正电极

网友:
看到电机安装孔是腰孔,估计张紧同步带作用,方便后期更换同步带,还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