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煤油或汽油传输系统的设计注意事项咨询各位大佬

楼主(2023-06-23):
路过的各位大佬,烦请给位支支招。谢谢!首先这里的泵送介质是航空煤油,属于易燃液体,相对于平常的液压系统,有哪些特别的要求或是注意事项。输出液体压力要达到2MPa.这里的问题点是:输送航空煤油的泵,是否与平常使用的泵有不一样要求;此外,在接头密封处一般使用什么密封,(之前做的高压系统,基本上用的是紫铜垫密封)。另外在阀件的选型上,有没有其它特殊的要求,安全保障上。另外,为了防止液体超温,控制液体的温度,在其闪点温度下,我若加一个水冷或空气冷却器,来保障温度,能否得以实现或是有无其它安全隐患存在。最后,油箱结构上的问题(油箱要求如下图),油箱分为主油箱和副油箱,主油箱里面的液体压力要求能达到0.2Mpa,从图示看来,就由空压机来提供压缩空气到液面上对液体加压即可。这里我考虑的是:一般类似于航空煤油的油箱在材质上有没有特殊要求,我网上查看,说是用铁质最好。另外,直接将压缩空气注入油箱液面顶部,以达到加压的目的,结合一般的液压系统,来看,这不是很容易使得油液中混入空气,从而影响油液,影响泵。不知有没有做过类似燃油输送系统的前辈或是各位路过的道友,有没有其它发散性的考虑,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空气封液面,0.2MPa不怕爆了?

网友A:
混入空气,加压,配合低闪点的燃油,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入空气,加压,配合低闪点的燃油,boom!

嗯……想到一个类似于气囊式蓄压器的方式。将气体与液体隔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想到一个类似于气囊式蓄压器的方式。将气体与液体隔开。

这种形式是可以的,但隔层的材料要谨慎选择。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就时跟沈飞之类的机构或下属的配件厂拉拉关系,直接拿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形式是可以的,但隔层的材料要谨慎选择。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就时跟沈飞之类的机构或下属的配件厂拉拉关 ...

感谢前辈提供的思路!

网友:
氮封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