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过载

楼主(2023-06-24):
我选750W三菱电机,锁付螺丝,想要过载3倍可以吗,问供应商说不可以,有过载保护,请问怎么取消过载保护,能达到3倍扭矩。

网友:
参数没法改:参数写在电机电路板的控制芯片里,学过单片机的话,应该明白 。

偶尔过载3倍扭矩是允许的。高频率过载,或者1次过载几分钟,都会对电机造成损害。

如果匹配了减速器,扭矩还是不够,那就只能调整电机型号了。

网友:
设为速度模式

网友:
买个2.2Kw的

网友:
靠过载去满足工况需求?
你这咋选型的?

网友:
准备把这个做成易损件?

网友:
必须要通过过载才能达到工况要求吗?加个减速机能达到扭矩要求吗?

网友:
加个减速箱吧,减速比1:3的减速箱其实很简单的,可能还有现货!

网友(2024-11-23):
留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