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我这个结构可行吗?

楼主(2023-06-24):
第一张图片因为成本高,为了将成本,就把升降结构用的铸件硬轨燕尾槽结构改成机加工燕尾槽结构,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结构可行吗

网友A:
某宝有铸铁燕尾槽,比自己搞机加件便宜多了

网友B:
燕尾槽在哪呢?你对燕尾槽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哟。

网友:
燕尾槽的具体尺寸和结构机械手册上有标准的  不过这个不用机加吧  看看有没有合适接口的成品 成本低一些

网友C:
一看就是做机加工五金类非标的,买淘宝的现成的燕尾滑台啊

网友:
燕尾滑台  带齿条的、丝杠的都有 看看有没有可以直接拿来用或者改造、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燕尾槽在哪呢?你对燕尾槽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哟。

红色箭头就是燕尾槽,蓝色是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做机加工五金类非标的,买淘宝的现成的燕尾滑台啊

现成的尺寸不符合啊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铸铁燕尾槽,比自己搞机加件便宜多了

同意。lz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是否自家有机加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呢?

你看看负载

网友:
做打磨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成的尺寸不符合啊

结构这东西要变通啊,找个差不多就行了,有很多宽度可以选阿,非要燕尾滑台嘛,即使是切削类的,刚性要大,也可以用大号的线轨代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lz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是否自家有机加中心?

原来的升降结构就是燕尾槽铸件啊,只是要降成本,就想着把这套东西改了,就设计成一个简易版的燕尾槽,采用机加件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这东西要变通啊,找个差不多就行了,有很多宽度可以选阿,非要燕尾滑台嘛,即使是切削类的,刚性要大 ...

是在原来的零件基础上改的,要尽量少改零件,还要和原来的零件搭配上,升降的结构本来就是采取铸件的燕尾槽,现在是要降成本,就想着把这套东西改了,所以我就改成简易版的燕尾槽,机加件来的,也不清楚成本有没有低?

楼主:
是的,玻璃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这东西要变通啊,找个差不多就行了,有很多宽度可以选阿,非要燕尾滑台嘛,即使是切削类的,刚性要大 ...

重载,肯定燕尾槽 首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在原来的零件基础上改的,要尽量少改零件,还要和原来的零件搭配上,升降的结构本来就是采取铸件的燕尾 ...

看了你的图,可以明确:成本增加了,可维护性变差了。

另外,你的T立板没筋吗?倒置电机,没看到如何传动给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原来的零件基础上改的,要尽量少改零件,还要和原来的零件搭配上,升降的结构本来就是采取铸件的燕尾 ...

结构限制死了,找不到合适的,只能自己做,成本肯定增加了

网友:
哪里有负载哦?没看到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图,可以明确:成本增加了,可维护性变差了。

另外,你的T立板没筋吗?倒置电机,没看到如何 ...

怎么说?铸件比机加件便宜吗?T立板没空间加筋……

网友:
玻璃双边磨机上结构嘛?上个月上海玻璃工业技术展做双边磨的在这个位置清一色全是使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杆调节位置

网友:
找找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就这大一个东西,成本能差多少?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F:
有些事情是适可而止的,就算是产品,也不是改动的版本越多越好,如果那样自己的管理都不堪重负了。如果是自用的,没有大的问题,那更没有必要改来改去了,这更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事情是适可而止的,就算是产品,也不是改动的版本越多越好,如果那样自己的管理都不堪重负了。如果是自 ...

除非大量

网友:
理论上大量是可以这么做,可是看这个东西,哪里会有大量的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