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胶轮金属与橡胶处反复开裂

楼主(2023-06-25):
包胶轮金属与橡胶处反复开裂

包胶轮包胶处反复开裂

包胶轮包胶处反复开裂

楼主:
问下各位业内人士,我厂的轮子包胶(包的应该聚氨酯),包完回来没用一段时间,结合处就裂开。轮子材料铸铁或者Q235。包怎样的材质,或者怎样要求包商才能避免以上问题出现。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台湾原产的包的是黑色的胶体,用了几年也不会出现脱层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各位业内人士,我厂的轮子包胶(包的应该聚氨酯),包完回来没用一段时间,结合处就裂开。轮子材料铸铁 ...

建议楼主还是讲清楚使用的具体工况吧,
在包胶辊不适合的工况使用,结构本来就不适合的话,供应商怎么努力也无法满足的。

这也是论坛技术问题 越来越没人回答的些许原因吧:
1.提问者自说自话,问题不能讲述全面清楚;听者不知所以,云里雾里。
2.少部分提问者,也存在拿来主义,自己不经探索思考,直接抛出来坐等解答。
3.更有甚者,截2D图,让坛友帮画3D图的.......

楼主:
建议你仔细看,回复,原厂台湾的就是用包胶,所以不存在你说的不适应工况,只是你知道包的什么胶,或则包胶时用力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您的设计工艺有问题。在轮上做个凹槽或者凸起,与胶的接触面积增大,就不会。结合工艺的问题

这个也测试过没用。表面车凹槽

网友(点评):
哈哈,按照您的意思。您试过就是真理。应该不是这样,工艺讲究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讲清楚使用的具体工况吧,
在包胶辊不适合的工况使用,结构本来就不适合的话,供应商怎么努 ...

建议你仔细看,回复,原厂台湾的就是用包胶,所以不存在你说的不适应工况,只是不知道包的什么胶,或则包胶时用力什么工艺
包胶轮能有什么工况,负载1吨吧,辅助行走的,你就想成是吊车的走轮

网友(点评):
亲,你要讲工况,比如使用环境,耐酸还是耐碱还是高温,转速,负载,包的胶分又很多种,不适合的肯定很快老化开裂。唉.......

网友C:
看图片像是脱胶,是胶体本身开裂还是,胶体和铸件剥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您的设计工艺有问题。在轮上做个凹槽或者凸起,与胶的接触面积增大,就不会。结合工艺的问题

包胶工艺也有很大关系,我们以前做健身器材上的包胶轮也是不用槽或挡边,也没见客户投诉脱胶

网友(点评):
也对。但是健身器材受力多大????不能类比

网友:
不存在的,我也包几百个,都没发现这样的,你看一下胶的硬度,负载,工作温度

网友:
这是皮带机主轴吧。。。要包硬胶,开菱形花纹。就是把皮带磨透了,他都不带脱落的。。但是具体的材质,可以查查输送机械相关的书籍。
是不是也可以用沉头落地柜把它拧上压上。

网友D:
我刚才没看前面的回复。不是皮带轮,是行车行走轮。。那有一个反复碾压的过程,估计得过盈,是不是包胶的时候你没有过盈?用实心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包胶轮能有什么工况,负载1吨吧,辅助行走的,你就想成是吊车的走轮

那可太多了,高温,高湿,酸碱,光照,粉尘,设备的振动等等

网友:
参考标准HG/T 2446-2005 附录A.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像是脱胶,是胶体本身开裂还是,胶体和铸件剥离?

是脱胶,胶体与铸件之间剥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可太多了,高温,高湿,酸碱,光照,粉尘,设备的振动等等

室外,没有任何酸碱,你就参照室外起重行车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没看前面的回复。不是皮带轮,是行车行走轮。。那有一个反复碾压的过程,估计得过盈,是不是包胶的时 ...

包胶过盈?是实心的,包胶层大概35厚(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