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目前性价比高点的绘图笔记本型号

楼主(2023-06-25):
要想玩得好,工具不能少.需要长期画图用,能装UG,和SW,
看了两款,ROG和外星人,貌似都太过花哨,不够稳重.

网友:
要看你的图复杂程度呀,简单的话就好选多了。

网友A:
外星人吧,2.8W左右,保证好用,不要问为什么好用,因为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吧,2.8W左右,保证好用,不要问为什么好用,因为我用过

外星人是不是就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数字小键盘

网友B:
外星人智商税

网友:
朝着游戏本方向买

网友(点评):
反对游戏本,生产力设备,不能儿戏

网友(点评):
游戏本不是配置比较高吗,显卡,cpu都好一点吧,至于你玩不玩游戏,那是你自己的事吧。 我那联想小新,七八年了吧,装了catia,cad,workbench,卡的要死

网友:
联想Y9000,13代I9或者R9系列32G版本的
618想买但是没出手
以前同事16G白色版本9000入手
其实觉得笔记比本用远程连台式比较强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星人智商税

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同样的配置 你看看贵多少? 首选拯救者和ROG

网友C:
纯绘图还是找惠普戴尔的工作站,别往游戏本上偏了

楼主:
比较中意枪神7  RTX4070 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绘图还是找惠普戴尔的工作站,别往游戏本上偏了

同意,不赞成游戏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惠普战99,多种配置
舍得花钱,上配置,内存要高64G起,cpu要强大i9的,图形显卡至少得RTXA2000,大概接近 ...

战99垃圾,我都退货了,低端计算卡就是智商税,性能远不如游戏卡

网友(点评):
朋友有何推荐

网友F(2023-08-19):
SW吃内存,吃显卡,而且2016版本后对显卡有认证要求,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楼主:
已购 外星人 x17 R2 ,找性能本结果被颜值吸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战99垃圾,我都退货了,低端计算卡就是智商税,性能远不如游戏卡

战99是垃圾,工作站有何推荐,价位2万以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购 外星人 x17 R2 ,找性能本结果被颜值吸引了

欢迎lz的开箱评测,重新开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购 外星人 x17 R2 ,找性能本结果被颜值吸引了

how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战99,多种配置
舍得花钱,上配置,内存要高64G起,cpu要强大i9的,图形显卡至少得RTXA2000,大概接近 ...

那么为何楼上有人评价战99垃圾呢?

网友:
我们公司用戴尔的笔记本

网友:
台式机配置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没有 ?不要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如果要生产力,低端的图形显卡确实不如游戏显卡,还贵,而且支持的软件也就那样
但是如果你上中高端 ...

台式机移动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SW吃内存,吃显卡,而且2016版本后对显卡有认证要求,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https://www.solidworks.com/zh-hans/support/hardware-certification/

系统供应商

系统型号

操作系统

显卡

Solidworks 版本

推荐的驱动程序

测试说明

Dell
Precision 5720 AIO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8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5720 AIO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9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5720 AIO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20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5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8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5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9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5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20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7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8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7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9
AMD 20.Q1

Dell
Precision 7730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20
AMD 20.Q1

HP
HP Z2 Mini G4 Workstation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8
AMD 20.Q1

HP
HP Z2 Mini G4 Workstation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9
AMD 20.Q1

HP
HP Z2 Mini G4 Workstation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20
AMD 20.Q1

Panasonic
ToughBook CF-54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8
AMD 20.Q1

Panasonic
ToughBook CF-54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19
AMD 20.Q1

Panasonic
ToughBook CF-54
Windows 10
Radeon Pro WX 4130/4150
2020
AMD 20.Q1

网友:
我用的华为MateBook 16,系统升级到专业版,两年多了,很好用。系统一定要升级到专业版。

网友:
TP类的就可以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水平一般就选一万左右,项目复杂就选2W左右,再高就搞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