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串联使用问题

楼主(2023-06-25):
请问各位前辈,直线轴承可以这样紧挨着串联使用吗,如果可以的话,这样用要注意什么

网友:
直线轴承有加长款

网友:
保持架不要碰到就行了,我们这就有二傻子不看实物,结果坑的很。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前辈回复

网友:
注意前后行程末端是否能达到,不要有干涉就可以了。组合使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