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柱导套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3-06-25):
想请教一下这种导柱导套有没有计算公式,我现在的一台设备需要用到非标的长度,比较长,没有标准型号买,杆子长度L4和钢套长度L2我可以选定,但是蓝色的滚珠套长度就不会算了,包括弹簧的长度。想问问有没有兄弟会算这个的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我现在的需要是行程300mm,钢套长度我选了个120mm长的,杆子长度随型来大概是460mm长,因为滚珠套、钢套和杆子之间都是会相对移动的,就不清楚应该怎么选长度了。

网友A:
算L3的长度就行了,L1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L3的长度就行了,L1选型

请问L1是怎么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L1是怎么选啊?

L1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模块化的,单个长度23mm,不同规格长度不一样,用长的就多用几个,他们支架有销孔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模块化的,单个长度23mm,不同规格长度不一样,用长的就多用几个,他们支架有销孔 ...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行程需要多长的滚珠导套就够用了,请问这个导套如果用长了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那我干脆就过量设计买买几个串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行程需要多长的滚珠导套就够用了,请问这个导套如果用长了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那 ...

长了会影响冲速,并且过长需要更高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了会影响冲速,并且过长需要更高的加工精度

那这个蓝色导套的长度和行程有什么大概的计算公式吗?比如说我行程是300,钢套长度是120。能不能有什么公式算出来蓝色导套的长度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行程需要多长的滚珠导套就够用了,请问这个导套如果用长了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那 ...

目前没发现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发现有啥影响

收到,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
这个看你精定位需要的行程是多了,选个标准长度满足使用要求就行。

网友:
这个是啥啊?没见过,求教

网友:
算L3的长度

网友:
看我们厂用的大部分L1与L2差不多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