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23-06-25):
今天在友商那看到个机加工零件,回来画了个大概,如图,请问各位老哥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成的啊

补充内容 (2023-6-26 09:32):
后来又咨询了对方几次,说是数控车床做出来的,材料没直说,说是合金

补充内容 (2023-6-26 09:36):
不是先车再折弯,一次加工成型

楼主:
确实是机加工件

网友(点评):
走心机后做工装卷圆。

网友(点评):
也可以cnc,两头留工艺边,反面铣的时候做阴模,502粘进去铣。

网友(点评):
如果没量的话,就两头留工艺边,反面铣的时候底下石膏填充。

网友:
车出外形,然后用高周波加热需要弯折的区域后,低转速怼到装着特制弧形的头的刀架上

网友A:
车完了在弯;   硬干就车铣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完了在弯;   硬干就车铣复合;

车完再弯我想到了,硬干就真是知识盲区了

网友(点评):
不计成本的话,各种方法

网友:
车,折弯,时效

网友:
走心机车----模具折弯成型

网友:
如果实心钢棒,车完用弯管器或者工装应该很好实现(细棒),

网友:
电脑锣锣出来也可以

网友:
材料?看到第一眼3d打印

网友:
知道材料,壁厚才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
先车加工,再折弯

网友:
看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