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公差配合问题

楼主(2023-06-25):
下图是一个显示器支撑架,画红圈的地方为 连杆绕着销轴转动,但是在没有外力情况下,两者之间不得转动,
需要人稍微用力才可以使其转动(力矩来源于转动显示器),那么此处的销轴与连杆的销孔用什么配合比较好?采用H7/h6是否可以?

网友:
直接搜“阻尼铰链”,不要想着自己做。
单靠配合没有用。

网友:
你用刚性材料想达到既……又……的效果当然不行了,如果用工程塑料作轴套,就可以达到你想的效果。

网友:
你们是自己生产制造这个东西还是用到了这个老板叫你自己设计一个?如果是用到了,就取淘宝买现成的,挺便宜的。

网友:
一楼说的阻尼铰链 好用

网友:
靠公差去保证手感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或者说成本上是划不来的,阻尼或者弹簧结构我觉得更合理。而且我觉得这里粗糙度会比配合关系更好控制手感。

网友:
你这H7/h6的间隙配合,靠自重引起的弹性形变来做阻尼效果,没个几十次验证,你这成不了。买成品吧

网友:
配合不是重点,建议销选取外带软性的复合材料。

网友:
配合不是重点,建议销材料选取外软内刚的复合材料

网友:
用带肩螺栓替代轴销,加工程塑料垫片,背紧防松螺母,蝶形压簧,在相当长时间又效果

网友:
阻尼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