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静压导轨肯定好于直线导轨,但如何兼容呢,这个是德国的新方案。你看看

楼主(2023-06-25):
关于机床的导轨形式现在的的确确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评价直线导轨,硬轨,静压导轨。其实各个导轨都有优缺点,就直线导轨而言有H级的,有P级的,UP级的,宽度25mm  35mm 45mm  55mm 和65mm的

硬轨受材料影响,宽度也有不一样的,有贴塑---特氟龙,还有注胶导轨等等。硬轨的光洁度受磨床影响也有不一样,材料有HT250 HT300,更有球铁铸件,而且铸铁的导轨为了增加硬度有导轨面做高频的(表面热处理),也有不处理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什么东西都不确认的情况下,不能说那个导轨好,没办法回答您硬轨好,还是线规好,各有优缺点。

静压导轨是很好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也知道静压导轨在国内能做好的真没几家,所以国内用静压导轨的不多。现在德国尹娜有了新方案,就是用直线导轨的方案兼顾了静压导轨,是不是很厉害,国内导轨厂家想都不敢想。如何用直线导轨实现静压导轨的功能呢,看看来之内部的介绍。

特殊说明一下:这个是纯粹的技术贴,如果你只是想销售您的产品请不要评论,你可以说一下你针对导轨的见解。

但是它的价格太高,交货时间太长,很难在中国大量应用。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它的长度只有2940mm,关键是它不允许拼接,它必须是一个整体。所以INA生产的数量应该也不多。当然如果长度需要在长一点,你需要咨询导轨公司总部,但我们都知道德国公司的效率和交货期,没人能等得起。所以我断定在国内很难批量使用,但他的技术绝对是领先的,需要学一学人家技术的严谨性(吐槽一下我国技术的不严谨性,有那家国产的功能部件可以写出这样的说明书),详情见附件

网友A:
用螺丝安装就代表负载很低,最近撞机,把35导轨的螺丝撞断几个,导轨直接起来了,静压还得是硬轨模式,高钢性,高精度,高灵敏度,缺点就是超级贵你说的想都不敢想,10米内,你小子只要肯给钱,我手刮一条出来,精度到0.005的级别,比你所谓的德国的高一等 级,就看你钱够不够。这种已经有100多年的技术,国内不缺大神,不缺技术,缺的是市场。
现在导轨磨,大的磨床,都是静压导轨,缺点就是贵,维护也麻烦,突然断电就可能是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安装就代表负载很低,最近撞机,把35导轨的螺丝撞断几个,导轨直接起来了,静压还得是硬轨模式,高钢 ...

液压系统的蓄能器知道不

网友(点评):
让客人买UPS电源不香吗,

网友:
最好的数控镗铣床是沙尔曼的,就因为价格贵卖不出去,现在不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安装就代表负载很低,最近撞机,把35导轨的螺丝撞断几个,导轨直接起来了,静压还得是硬轨模式,高钢 ...

我说的是国内做丝杆导轨的,还没有想过用直线导轨兼顾静压导轨的方法。
正所谓想都不敢想,

我也知道Ina的方案,在国内使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45mm的宽度,能有多少刚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国内做丝杆导轨的,还没有想过用直线导轨兼顾静压导轨的方法。
正所谓想都不敢想,

但你不得不佩服,他们专研的精神,

网友:
之前有个朋友有提过这个想法,把静压导轨做成类似直线导轨的模块化结构,没想到已经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2023-10-30):
学习了,感谢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