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前辈们,各种加工方法的计费方式和一般价格

楼主(2023-06-26):
作为一个刚涉足机械行业的小白,在设计零件时经常因为加工方式及其成本考虑不到位,导致成本控制失败,经常挨骂。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前辈,目前市面上普遍的加工方式的计费标准和一般价格,以后能作为参考,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计价?没有的事,这个跟设计有关,你标0.001,,一个孔1000,不标1块,多装夹一次,多一次费用,一个合格的设计者,要求达到,螺丝统一,包括长短,加工一面完成,装配不用翻转,没有陕小空间装配,尽量少用小于M3的螺丝孔位,一块板尽量减少刀具用量,不要一个工件,刀库25把刀还不够用,不设计异形件,
材料尽可能选 用铝,材料最便宜的是铝,

网友A:
我想先问一下你的工资,有没有8000+,为什么需要一个小白去考虑成本,能把图出的没问题就不错了,还要去考虑计价?你们公司采购是干什么吃的,工资给你分了吗?工资不高的话建议跑路

网友:
一个从事商业类的公司,所有环节赚钱才是第一要务。作为其设计者肯定要在合理的成本下构思结构,否则公司难以存活。合理的成本取决于客户的要求及预算,而不是设计者。对于一些初学者,可以多看看同类设备和结构,参考现有的结构及用料。吃透每个机构的运作原理和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用合适(较低成本)的材料、加工方法、公差和装配实现整体的经济性。

网友:
没事 这是机械设计师必经之路 做的多了就知道结构、选材、加工工艺的最优选择了 不过自己还是要多看多总结 这样才能早日拜托“无力反驳”的地位

网友:
成本的话一般是(整体原材料价格+处理)*5-10(倍数根据之前价格估算),当然这是最粗糙的算法,也要看当地供应商的加工水平和价格,对照之前的图纸和报价,其实就能大致估算出来一般零件的价格。自己控制成本,除非特殊要求,材料和处理方法选最常用的,零件能拆成平板就拆分,外形要简单,能一个面一次加工的就一个面加工出来,尽量不要翻面加工,特征能统一就统一,减少换刀次数,减少加工工序,零件只要不是特殊要求,最忌讳花里胡哨。公差等要谨慎标注都是算钱的。新入行就不要想着自己想法或设计多牛逼,先老老实实照着之前图纸仿照。最后有机会多听听加工人员的反馈。

网友(点评):
你真有钱,你给我2倍,我就笑疯了,加工铝件,1.2-1.5倍

网友(点评):
大佬,倍数嘛,不同加工方法也有区别的,量少求着别人都没人肯做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先问一下你的工资,有没有8000+,为什么需要一个小白去考虑成本,能把图出的没问题就不错了,还要去考 ...

这就是偷换概念了,设计的成本和采购的成本是一回事么?这本身也是新人学习的一部分,只要没有人身攻击(挨骂?人身攻击那种么?是的话,那就骂回去),好的建议可以接受啊,躺平也不是这么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偷换概念了,设计的成本和采购的成本是一回事么?这本身也是新人学习的一部分,只要没有人身攻击( ...

他是一个刚入机械行业的小白,甚至有没有基础都是个问题,这样的人前期不是应该教导他如何先把基础扎实下。只有当技术设计出现瓶颈或者产品在市场饱和的时候,才会去考虑降低成本。他设计都没搞明白呢,就去考虑成本?考虑成本是靠嘴上说的吗?他清楚有什么材料,分别是什么属性,如何选择热处理?他要是能有同时学的能力,不如努努力考上清北,也就不会有这个被提出的问题。
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来,基础要扎实,先保证出图没有错,然后材料属性,加工方式……这些是靠慢慢积累的。如果是你想去当采购,你问的加工方式和材料属性就是第一步要学的。
还有这个工资,会设计,会考虑成本的人,怎么都应该是多少W的吧(一二线城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是一个刚入机械行业的小白,甚至有没有基础都是个问题,这样的人前期不是应该教导他如何先把基础扎实下 ...

刚入行的小白,也不是按部就班第一年出图、第二年助理、第三年独立设计这样来的,楼主明显已经开始有设计工作了,了解加工和材料正是时候,跟他现在多少工资没关系,除非他想一直这个工资。另外,懂成本,会设计单机,3年经验普通本科,工资还真不一定能到w(深圳)。

网友(点评):
实际上并没有,今年8月才工作满一年,我去年还是个刚毕业的普本学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入行的小白,也不是按部就班第一年出图、第二年助理、第三年独立设计这样来的,楼主明显已经开始有设计 ...

咱俩的认知差别好大啊,在苏州能搞单机的肯定过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认知差别好大啊,在苏州能搞单机的肯定过W了

嗯,认知肯定是根据个人的经验得来的嘛,有差异很正常。苏州的工资这么高了么,前些年搞3c的时候,经常去长三角出差,这个条件过不了万的。现在那边纯技术岗的瓶颈一般是多少?深圳这边,一般到2w就差不多到头了,要么特别优秀,要么往管理方向发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先问一下你的工资,有没有8000+,为什么需要一个小白去考虑成本,能把图出的没问题就不错了,还要去考 ...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了,一个知道基本加工方法,有一点成本意识的制图员要8000块工资了吗?我干10年了设计生产都干过也才才拿到8000

网友:
机加工成本这个东西主要是越大的机床越贵,粗糙度和精度越高越贵,批量越小越贵,一个东西加工出来,轴类的话锯床下料每小时大约25元,线切割每平方毫米1分钱,焊接每小时40,车床每小时30,火焰切割下料20以下板每米0.5元左右,3米龙门铣每小时60,10米龙门铣每小时120,2米镗床每小时180,1米每小时120,数控龙门铣每小时60编程费用1000,数控镗床每小时120编程费用2000,数控小立铣每小时40编程费用500小数控车床编程费用200每小时30等等,不一样的设备和不一样的地区价格不一样,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加工精度以7-9级精度为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点评):
数控5米立车400/小时

网友(点评):
5米立车没有那么贵,如果自有立车的话工人工资一个月一万合一小时50电费一小时30加上刀具磨损机油什么的翻一倍也就160一小时再加点折旧也就200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了,一个知道基本加工方法,有一点成本意识的制图员要8000块工资了吗? ...

哈哈,长三角的工资水平看来比深圳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