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换结构疑问

楼主(2023-06-27):
各位大神,大家熟悉机器人末端所用的快换结构吗?  里面有很多钢珠,有些夹具也采用类似的结构。我就在想,这些钢珠是放在圆孔内的,它就不会从孔的两端滑落下来吗?请看下面的图,钢珠好像能自由活动。 多谢各位解惑!

网友A:
图2 里应该是芯轴退回的 状态 芯轴伸出来 珠子就没有入槽的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 里应该是芯轴退回的 状态 芯轴伸出来 珠子就没有入槽的空间了

谢谢您的答复。图2是一个公头,它是要插入到母头上的,单看图2,那些钢珠好像可以朝外滑落,也可以朝里面滑落。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网友B:
先从弹簧柱塞的加工工艺开始了解吧

网友(点评):
真的,先学点相关常识,没常识的时候拿肉眼作为标准也是够搞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弹簧柱塞的加工工艺开始了解吧

感谢您的回复!我百度了一下,很难找到弹簧柱塞加工工艺相关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很少。 弹簧柱塞里面的弹簧顶着一个钢球,那个钢球之所以不掉出来,我猜测是钢球所在的端面部位,用旋压之类的工艺做了一个收边,所以能让钢球不掉出来。
而快换结构,我总感觉,钢球所在的孔是一个等径的通孔,壁厚也比柱塞大,不易收边,肯定是用其它的方式实现钢球不掉的。

小弟懂得少,请大神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弹簧柱塞的加工工艺开始了解吧

@初次登录,小弟也花时间查了资料,但是真的不懂,请多多帮助一下。

网友C:
那个孔是带锥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孔是带锥度的

感谢老兄,  我之间也觉得是锥孔,但锥孔只能防止一个方向不掉出来,它两边都不掉出来,是不是用的其它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我发的图片

网友:
这个还真要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兄,  我之间也觉得是锥孔,但锥孔只能防止一个方向不掉出来,它两边都不掉出来,是不是用的其它的 ...

钢球外部采用固定限位,钢球内部采用活动限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钢球外部采用固定限位,钢球内部采用活动限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g41197CV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g41197CV

谢谢老兄解惑

网友D:
这玩意叫快换盘,机械手上很常用,比较好的是ATI,你可以下载他的3D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叫快换盘,机械手上很常用,比较好的是ATI,你可以下载他的3D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谢谢老铁指路。

我看到一款米思米的锁紧器,也是类似的结构,从图上看,滚珠所在的地方,是圆柱孔。没整明白。

网友:
压缩空气宝塔接头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指路。

我看到一款米思米的锁紧器,也是类似的结构,从图上看,滚珠所在的地方,是圆柱孔。没 ...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你如果想仿这个机构,最简单就是实操。

你搞个成本最低的直通孔,放入钢球。

搞个压力机,内环插入一个下模,外环一个上模,大力出奇迹,理论上一次能封两个口。

网友:
这个我设计过,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气缸,钢珠是活塞,通气,就把钢珠往外顶,和底部末端执行器配合顶紧。反之,把钢珠吸住,,末端执行器就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