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这个脱模后的凸起有没有什么好的去除方法

楼主(2023-06-27):
图片是硫化模具的上半部分,这个缺口的地方灌3M胶,脱模后圆柱面上会留下一长条突起,用刀切很容易失误,有没有办法或者工具能去掉凸起,和直径60的圆柱面完美贴合。

网友A:
这首先不是应该这模具上为什么有这个缺口啊,你有这个缺口就必然会有一个小长条出现,所以整治的办法也就是去掉那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首先不是应该这模具上为什么有这个缺口啊,你有这个缺口就必然会有一个小长条出现,所以整治的办法也就是 ...

这个长条就是用来灌胶的,就是会产生长条,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东西可以后期去除这个长条

网友:
冲切或者CNC加工

网友:
组合模具,灌完闭合。

网友:
开易撕槽,,,,

网友:
定制一把60的圆切刀

网友:
(。・∀・)ノ゙
从柱形端面注胶

网友:
我们做某些外贸刀片就是专门削类似的橡胶条后加工,自动或人工一拉过去就成型了。
非自己产品不方便发图,可以私下发给你自己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