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3-06-27):
按照平时算法 展开宽度:500-5板厚+50-5-5+25-5=555mm
用软件算出来是562.42mm  。到底 哪个是正确的?

三维侧视图尺寸

三维侧视图尺寸

软件展开尺寸

软件展开尺寸

网友:
展开的准,你的算法有问题,你算的是近似内轮廓,应该算中性层长度

网友(点评):
厂里几乎都按照上面我算的方法算的。什么绞龙啊 筒体啊,外壳体之类的。我也奇怪,按理说 钣金展开准一些,

网友:
不是你这么算的,外径相加减的是折弯扣除不是板厚。

网友A:
外轮廓相加,2个弯减掉4个板厚,这是大概算法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跟我一样的,算出来也是555, 其实不对,短了。 其他朋友说的 板越厚就不能这样算

网友:
2L正解,这个百度可以很容易搜到中性层计算公式。楼主你这个算法是基于板厚小于0.3mm的钣金,再厚的钣金需要增加补偿量K值了,solidworks钣金功能展出的模拟长度基本没有太多问题,有问题也只是折出的圆角没有满足图纸需求。

网友(点评):
学到了 ,不过厂里已经习惯这样算,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算不准,果然如此。 刚好车间里的师傅嘛也没说什么,就一直这样操作

网友:
改一下折弯系数再展开看看

网友:
你的K因子有问题,,,,,

网友:
555这个答案一般是设计时用的近似算法,562.42这个是增加了k因子的算法,这个一般是钣金工程师做展开图时,或者现场折弯时用算法,k因子没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更接近实际情况。个人建议,你采用大多少数人的算法,也就是555这个,除非你是专门的钣金工程师

网友:
1,你的肯定最不对。完全违反自觉有啊,后面那一段家里都75了,怎么可能才50.。
2,现实是这玩意你搬直,一边屈服受拉,一边屈服受压。。

给你一个简单的估算方式,假设体积(面积不变)去估算,这样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我以前做空气斜槽经常采用的是外宽加完,一个弯一个板厚,你这个算下来是565

网友:
工厂里折弯,如果是清角,是按里口算的。
软件是按中性层计算的。

网友:
按中性层尺寸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轮廓相加,2个弯减掉4个板厚,这是大概算法吧

是的,我们厂里也是这么干的,给个展开尺寸,还得说尺寸错了

网友:
如果采用你的555作为钣金下料尺寸,那么料厚20mm怎么办?也是555?

网友(点评):
所以我觉得 厂里说的不对嘛,对应薄板倒是影响不大,越厚错的越离谱,你们说的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