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钢丝螺套(牙套)的强度是如何保证的

楼主(2023-06-27):
各位大佬,想请教以下为什么钢丝螺套嵌入到铝件的螺纹孔后,在振动时螺套与铝件螺纹孔之间不会发生破坏呀

网友A:
那个旋合后的状态对比,应该能说明问题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螺丝大了一号,也可以理解为不脱裤子放屁臭味传播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旋合后的状态对比,应该能说明问题

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析或者计算出当嵌入牙套前后铝制品螺牙处应力变化关系吗

网友:
加强螺纹的耐磨

网友:
正常螺纹配合 只有前几个牙受力,而且不是每个牙受力大小一直,越前面的牙受力越大 而后一次逐减弱。

如果用M4螺钉 直接锁在铝板M4内牙,由于铝板强度不够 前几个牙很容易崩掉

此时嵌入 钢丝螺套,在将螺钉锁进去,可以让钢丝螺套和铝板有较大接触面

(可以看钢丝螺套是弹性的 钢丝螺套和铝板的内牙接触 可以更长 螺丝锁在钢丝螺套上前几个牙受力 一拉 此时钢丝螺套受力分散到铝板的内牙所有的牙上)

网友:
钢丝螺套用于频繁拆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