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牙套)嵌入前后螺牙应力变化

楼主(2023-06-27):
大佬们,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析或者计算出当嵌入钢丝螺套(牙套)前后铝制品螺牙处应力变化关系吗

网友:
你好歹画一个图简单示意一下,这种一般用有限元分析,理论上也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
钢丝螺套 其 目的就是 用钢材质的螺母 局部替代铝

比如 铝板有M4的内牙 考虑锁上效果不太好
此时 用M4钢丝螺套 嵌入铝板 让钢丝螺套保持全面接触到铝的内压

这样 用螺丝锁在 该铝板上 可以保持更高的强度